[技术问答] nuc029SGE的RTC精度问题

楼主(2024-10-18):
使用nuc029SGE的RTC,外置32.768KHz晶振(12.5p),使用2颗20pf的电容。系统供电3.3V。电池3.1V。切换给VBAT供电。在上电时时钟跑的快,掉电电池供电时时钟跑的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不会RTC POWER DOMAIN只有从VBAT.
另外 怎麽知道掉电电池供电时时钟跑的慢?

量看看32 KHZ波形

网友B:
检查晶振和电容

网友C:
减小电源噪声,如使用低噪声电源、增加滤波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