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029怎么擦除芯片,重新烧录新的程序进去?

楼主(2024-10-18):
想要直接擦除现在老的程序,可以直接擦除嘛?擦除芯片

网友A(2025-01-17):
C029 是一款基于 Nuvoton M031/M032 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板。要擦除芯片并重新烧录新的程序,可以利用Nu-Link Programmer:Nuvoton 官方的烧录工具和烧录器实现

网友B:
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用于通过 Nu-Link 烧录程序。Keil uVision 或 IAR Embedded Workbench:用于编译和生成程序文件(如 .hex 或 .bin 文件)

网友D:
确保已安装 Nu-Link 的驱动程序。将 C029 开发板通过 Nu-Link 调试器连接到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使用 USB 转串口工具,将开发板的 UART 引脚(如 TX、RX)连接到 USB 转串口工具的对应引脚。

网友F:
使用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可以烧录个新程序的

网友G:
在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中,点击 APROM 或 LDROM 选项卡。点击 Browse,选择编译生成的 .hex 或 .bin 文件。点击 Start 开始烧录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H:
确保开发板的电源稳定,避免在烧录过程中断电。容易损坏MCU的

网友I:
引脚冲突,确保烧录时使用的引脚(如 SWD 或 UART)没有与其他外设冲突。

网友J:
芯片保护,如果芯片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需要先解除保护才能擦除和烧录

网友K:
就正常擦除就行,擦除就是写FF往芯片中

网友L:
烧录软件直接写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