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0516上电IO电平状态在哪有描述?能否设置?

楼主(2024-10-18):
M0516 上电IO电平状态在哪有描述?能否设置?

网友A(2025-01-17):
在M0516微控制器中,上电时GPIO的电平状态是由硬件设计和芯片的默认行为决定的。

网友B:
M0516 的 GPIO 电平状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设置:如果需要在特定引脚上保持高电平或低电平,可以在外部电路设计中添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C:
在 M0516上电或复位时,所有GPIO引脚默认处于 高阻态(Hi-Z)或输入模式

网友D:
具体电平状态取决于外部电路设计(如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等)。

网友E:
GPIO相关的寄存器(如 Px_MODE、Px_PIN、Px_DOUT 等)在上电时会被复位为默认值。默认情况下,GPIO 引脚被配置为输入模式,输出驱动被禁用。

网友F:
在程序启动时,可以通过配置 GPIO 寄存器来设置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G:
M0516的GPIO引脚支持内部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H:
可以通过配置 Px_PUEN 和 Px_PDEN 寄存器来启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I:
在上电或复位期间,GPIO 引脚的电平状态可能会短暂不稳定,直到程序初始化完成

网友J:
如果需要在上电时立即控制 GPIO 电平,建议使用外部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K:
外部上拉也不能控制上电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