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SPI的PDMA功能作为主设备接收数据

楼主(2024-10-18):
因为时钟要由主设备送出,如果开启PDMA功能,想要接收数据,是不是要开启两个PDMA通道,一个通道用于内存-->SPI_TX,目的是送出时钟信号给从设备;另一个通道用于SPI_RX-->内存,真正用于接收数据?

网友A(2025-01-15):
在使用SPI通信时,如果主设备需要通过PDMA功能来接收数据,通常需要配置两个PDMA通道

网友B:
PDMA可以减轻CPU的负担,直接在外设和内存之间传输数据。为了实现SPI的全双工通信,需要分别处理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网友C:
即使你不需要发送实际数据,也需要发送虚拟数据(如全0或全1)以产生时钟信号。

网友D:
例如:配置PDMA将内存中的虚拟数据传输到SPI的发送寄存器(SPI_TX)。

网友E:
用于接收从设备返回的数据。主设备在发送时钟信号的同时,从设备会将数据通过MISO线返回。例如:配置PDMA将SPI的接收寄存器(SPI_RX)中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

网友F:
配置发送通道(内存 --> SPI_TX):设置源地址为内存中的虚拟数据缓冲区。设置目标地址为SPI的发送寄存器(SPI_TX)。配置传输长度为需要发送的数据长度。使能PDMA通道。

网友G:
启动SPI的发送和接收。PDMA会自动将虚拟数据发送到SPI_TX,同时将SPI_RX中的数据存储到内存。等待PDMA传输完成。从内存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H:
如果不需要发送实际数据,可以发送全0或全1作为虚拟数据。虚拟数据的长度应与接收数据的长度一致

网友I:
SPI是全双工通信协议,主设备在发送数据的同时也会接收数据。主设备通过发送时钟信号(SCLK)来驱动通信,同时从设备会在时钟的驱动下返回数据。

网友J:
第一个PDMA通道:内存 --> SPI_TX:用于发送数据(通常是虚拟数据,目的是产生时钟信号)。主设备通过发送数据来驱动SCLK,从而让从设备返回数据。

网友K:
PDMA跟DMA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