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的定时器0定时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24-10-19):
求高手指点下M051的定时器0定时时间怎么设置,我采用的是外部晶振12MHZ的,现在用的程序如下:程序实现了定时,外部中断,串口,但是我不知道时间怎么设置,现在要每1US中断一次,希望知道怎么设置的朋友能够帮下我的忙,非常谢谢!!

网友A(2024-11-25):
要实现每1微秒中断一次,需要基于你的外部晶振频率来计算定时器的配置。

网友B: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0.5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TIMER_EnableInt(TIMER0);

    /* Open Timer1 frequency to 1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2);
    TIMER_EnableInt(TIMER1);

    /* Open Timer2 frequency to 2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2, TIMER_PERIODIC_MODE, 4);
    TIMER_EnableInt(TIMER2);

    /* Open Timer3 frequency to 4 Hz in periodic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
    TIMER_Open(TIMER3, TIMER_PERIODIC_MODE, 8);
    TIMER_EnableInt(TIMER3);

网友B:
很容易,使用库函数,设置就是了。

网友B:
看一下相关的头文件的说明,里面有介绍参数的意义。

网友C(2025-02-07):
对于基于 ARM Cortex-M0 的微控制器(如 M051),定时器(Timer)的配置通常涉及几个步骤,包括设置时钟源、配置定时器模式和设置定时时间。既然你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12MHz,并且想要每 1μs 中断一次,那么定时器的配置就变得相对简单

网友D:
既然你使用的是外部晶振,那么定时器时钟源应该设置为外部时钟。这通常需要在定时器的配置寄存器中设置相应的位

网友E:
为了每 1μs 中断一次,需要知道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这里是外部晶振频率)和所需的定时周期(这里是 1μs)。装载值的计算通常是基于这样的公式:装载值 = 定时器时钟频率 × 需要的定时周期

网友F:
对于 12MHz 的外部晶振和 1μs 的定时周期,装载值应该是 12,000(因为 1μs 1/1,000,000 秒,所以乘以频率得到)

网友G:
具体的装载值可能需要根据定时器的实际配置稍作调整

网友H:
选择自动重载模式(如向上计数或向下计数模式),并设置定时器在达到装载值时触发中断。然后启动定时器

网友I:
当定时器达到设定的装载值时,会触发一个中断。你需要编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这个中断,例如重置定时器或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J:
具体的代码实现会依赖于你使用的编译器和开发环境。通常,厂商会提供库函数来简化这些操作

网友K:
1微秒的话,MCU是不是反应不过来啊

网友L:
这个芯片的主频是多少?有没有滴答定时器啊,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B:
1微妙的定时,需要时钟快点,比如时钟设置为48MHz,或者72Mhz

网友B:
时钟足够快,就可以定时精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