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exe不能联接Nu_Link_me_001 v1.2是为什么?

楼主(2024-10-19):
请教:  1 . 我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exe 不能联接Nu_Link_me_001 v1.2 , 但在keil 中我可以下载调试, 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
           2. 在keil 的Utilities选项页 ,我勾选了Security Lock 并写入后, 目标程序不会运行,  请问: 应该怎样写加密位.

网友A(2025-01-09):
原因: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可能未正确识别Nu-Link-Me的驱动。确保安装了最新版本的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和Nu-Link-Me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Nu-Link-Me是否被正确识别。如果显示为未知设备,尝试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
Nu-Link-Me的固件版本可能与ISP工具不兼容。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更新Nu-Link-Me的固件。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并刷新到Nu-Link-Me中。

网友C:
USB连接不稳定或Nu-Link-Me与目标板的连接有问题。检查USB线是否正常,尝试更换USB线或端口。确保Nu-Link-Me与目标板的连接正确(如SWD或JTAG接口)。

网友D:
ISP工具中的设置可能不正确。在ISP工具中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和连接方式(如SWD或JTAG)。确保目标板的电源正常,Nu-Link-Me的供电模式(如外部供电或Nu-Link-Me供电)设置正确。

网友E:
ISP工具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运行。右键点击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F:
Keil中勾选Security Lock后,目标程序不运行可能加密位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G:
Security Lock的加密位设置不正确,导致芯片进入保护模式,无法运行程序。在Keil的Utilities选项中,取消勾选Security Lock,重新下载程序,检查芯片是否恢复正常。如果芯片已被锁定,需要使用ICP工具(如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进行解锁。

网友H:
加密位的配置可能影响了芯片的启动模式或调试接口。在Keil的Utilities选项中,找到加密位配置页面(通常称为“Configuration”或“Option Bytes”)

网友I:
如果芯片支持调试接口锁定,确保调试接口未被禁用。如果芯片支持读保护,确保程序区域未被完全锁定

网友J:
加密位设置可能导致芯片复位异常。检查芯片的复位电路,确保复位引脚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