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ESP32采集音频然后通过WebSocker发送给服务器

楼主(2024-10-18):
有相关的例程吗?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逻辑应该是官方例程上就应该有吧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看看乐鑫的例程,应该是有类似的呢

网友C:
ESP32可以通过I2S接口或直接通过ADC采集音频数据

网友D:
ESP32可以通过WebSocket库(如WebSocketClient)与服务器建立WebSocket连接,并发送音频数据

网友E:
服务器端需要实现WebSocket服务器,接收来自ESP32的音频数据并进行处理

网友F:
正常来说,服务器端接收到音频数据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如存储到文件、实时播放、或进行语音识别等

网友G:
可以通过串口监视器(Serial Monitor)和WebSocket服务器日志,调试音频采集和传输过程

网友H:
一般都用例程来改,你现在用的哪个版本的环境和资料啊?

网友I:
根据实际需求,调整采样率、数据压缩方式、网络传输协议等,自己修改修改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J:
语音识别并传输数据的话,好像可以按照你的逻辑来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