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code Jlink烧录gd32芯片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4-10-18):
Writing target memory failed. 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吗?不知道在哪设置ROM地址

网友A:
内存错误问题还是得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错误问题还是得确认一下

构建配置是GCC,烧写器是ARM v9仿真器,所以选择的Jlink,应该没有错吧?

楼主:
这个是连接错误吗?

网友B(2024-11-20):
JLink驱动和固件版本可能是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C:
检查编译过程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警告信息。

网友D:
JLink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E:
检查JLink与GD32芯片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SWD或JTAG接口的连接。

谢谢。GD32芯片USB口忘记接电源了。但接了后出现另外一个错误。。。

楼主:
在文件夹 gd32f103ze_gcc 中执行任务: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620a\JLink.exe" -ExitOnError 1 -AutoConnect 1 -Device GD32F103ZE -If SWD -Speed 8000 -CommandFile d:\vsCodeProjGd32_new\gd32f103ze_gcc\build\Debug\commands.jlink"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6.20a (Compiled Sep 15 2017 18:05:16)
DLL version V6.20a, compiled Sep 15 2017 18:04:38

J-Link Commander will now exit on Error

Script file read successfully.
Processing script file...

J-Link connection not established yet but required for command.
Connecting to J-Link via USB...O.K.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y  7 2021 16:26:12
Hardware version: V9.60
S/N: 59610048
License(s):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VTref = 4.368V
Target connection not established yet but required for command.
Device "GD32F103ZE" selected.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SWD
Found SW-DP with ID 0x1BA01477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AP[0]: Core found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CPUID register: 0x412FC23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Found Cortex-M3 r2p1, Little endian.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CoreSight components:
ROMTbl[0] @ E00FF000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0 SCS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ROMTbl[0][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ROMTbl[0][4]: E0040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3 TPIU-Lite
ROMTbl[0][5]: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4 ETM-M3
Cortex-M3 identified.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PC = 080008DC, CycleCnt = 00000000
R0 = 00000000, R1 = E00AE7FF, R2 = 40022000, R3 = 04C11DB7
R4 = 00000000, R5 = 00000000, R6 = 00000000, R7 = 00000000
R8 = 00000000, R9 = 20000160, R10= 00000000, R11= 00000000
R12= 00000000
SP(R13)= 20010000, MSP= 20010000, PSP= 20001000, R14(LR) = FFFFFFFF
XPSR = 01000000: APSR = nzcvq, EPSR = 01000000, IPSR = 000 (NoException)
CFBP = 00000000, CONTROL = 00, FAULTMASK = 00, BASEPRI = 00, PRIMASK = 00

Downloading file [d:\vsCodeProjGd32_new\gd32f103ze_gcc\build\Debug\gd32f103ze_gcc.hex]...
J-Link: Flash download: Bank 0 @ 0x08000000: 1 range affected (2048 bytes)
J-Link: Flash download: Total time needed: 0.426s (Prepare: 0.327s, Compare: 0.016s, Erase: 0.040s, Program: 0.039s, Verify: 0.000s, Restore: 0.002s)
O.K.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Script processing completed.

*  终端将被任务重用,按任意键关闭。

网友F:
VCC和GND引脚是否连接正确,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G:
VSCode配置有误

网友H:
GD32芯片被锁定或处于保护模式

网友I:
检查权限和防火墙设置

网友J:
重启VSCode和JLink试试

网友K:
建议查VSCode、JLink和GD32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联系官方技术支持

网友L(2025-05-25):
烧录地址必须是芯片的有效 Flash 起始地址。

网友L:
如果芯片启用了读写保护(RDP)或锁定,J-Link 会无法写入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