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有专门用于GUI开发的芯片吗?

楼主(2024-10-18):
想用芯源的MCU开发界面,有哪款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考虑性能要求,建议使用CW32L083或者CW32F030系列MCU!

网友B:
建议使用GUI开发界面

网友C:
但还是需要根据功耗进行选择,低功耗的优选

网友D(2024-11-18):
芯片本身就不是很高性能,你还想做个UI界面?

网友E:
得看你开发界面的需求如何,如果要画面炫酷,估计芯源不行

网友F:
可以考虑用串口屏幕啊,然后配合芯源的MCU来搞多好

网友G:
CW32L083系列,内置LCD/LED驱动器,支持多种显示模式

网友H:
你这个开发界面的话,界面是想用什么屏幕啊?

网友I:
CW32F030系列应该就符合吧,而且还支持LCD控制器

网友J:
我觉得就找个内存大点,主频高一点的MCU完全可以

网友K:
一般就是F030或者是L083呗

网友L:
芯源的主打也不是带UI界面的吧,都是LCD断码屏这种

网友M:
看你场合,如果彩屏还要求比较大的话,还是串口屏比较合适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