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

楼主(2024-10-18):
请教GD32F427怎样使用FREE-RTOS系统?谢谢您!

楼主:
是否有这样的例子?谢谢大神!

网友A:
查看官方移植过程吧

网友B:
从GitHub克隆项目源码git clone https://github.com/kings669/GD32F427-FreeRTOS.git

网友C:
将项目源码中的BSP、Firmware、FreeRTOS-Kernel、MDK和Utilities目录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网友D:
添加Middlewares/FreeRTOS/include和Middlewares/FreeRTOS/portable/RVDS/ARM_CM4F到包含路径

网友E:
使用串口通信工具(如ST-Link)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

网友F:
上电运行开发板,观察板载LED灯是否闪烁,串口是否循环打印"hello"

网友G:
可以根据需求创建更多任务,实现更复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