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DMA uart高速发送接收错位

楼主(2024-10-18):
对于GD32F470单片机进行DMA高速数据发送时,接发送方因DMA错位,导致数据出错,但DMA中的FIFO无法复位!有请大侠提供宝贵方法!!!!!

楼主:
DMA 高速错位是否是单片机的设计缺陷???为何不能有一个快速清除上次接送DMA FIFO内存储信息!GD工程是否有人分析一下!!!

楼主:
因为我用的DMA SPI发送高达8M bps ,建议在高速时钟线上加一个小电阻(20~100R),我并一个100pF电容数据有改善!但估计还仍须对SPI DMA通路进行重新复位!这样很麻烦!有高手有无高招?

网友A:
跟速率有关系嘛?晶振频率不一样

网友B(2024-11-20):
检查DMA的传输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数据方向、数据宽度、传输模式等。

网友C:
启用DMA错误中断

网友D:
复位DMA FIFO

网友E:
FIFO溢出或数据丢失

网友F:
调整DMA优先级,优化数据传输量,使用DMA中断或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