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的结果可以通过DMA传递给PWM吗?

楼主(2024-10-18):
AD, ADC, DM, DMA, PWM
可以利用DMA来传递ADC的值到PWM的占空比吗?如果这样做,就可以实现简单的电位器调节PWM。有参靠示例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在MCC里配置一下看看你选的型号可以不。

网友B:
可以是可以,问题是ADC出来的值如果不处理,直接给PWM占空比的话,这个PWM波可能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C:
可以啊,把ADC的值量化为PWM的值。

网友D:
这是可以的

网友E:
应该可以,相当于从寄存器到寄存器的数据传输。

网友F(2024-11-18):
是的,ADC(模数转换器)的结果可以通过DMA(直接内存访问)传递给PWM(脉宽调制器)。这种技术通常用于需要实时控制的应用中,例如电机控制、LED调光等。通过使用DMA,可以减少CPU的负担,提高系统的实时性能。

网友G:
ADC采集数据: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DMA传输数据:DMA将ADC转换后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中的指定位置,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H:
PWM输出控制:PWM模块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调整PWM的占空比。

网友I:
首先,配置ADC模块以采集模拟信号,并设置DMA请求。配置DMA以将ADC转换后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的指定位置。

网友J:
配置PWM模块以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调整PWM的占空比。

网友K:
在主循环中,根据ADC转换后的数据更新PWM的占空比。

网友L:
数据同步,确保ADC转换后的数据能够及时更新到PWM模块,避免数据不同步的问题。

网友M:
缓冲区大小,根据实际需求设置DMA缓冲区的大小,避免数据溢出或丢失。

网友N:
中断处理,如果需要更高的实时性,可以考虑使用中断来处理DMA传输完成的事件。

网友O:
通过使用DMA,可以将ADC的结果直接传递给PWM,从而实现实时控制。这种技术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实时性能,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P:
如果是MCC的话,好像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Q:
所有外设都可以在DMA上传输。

网友R(2025-11-03):
可以。部分单片机(如 STM32、PIC32 等)支持 ADC 结果通过 DMA 直接传递给 PWM。配置时需设定 ADC 触发 DMA 传输,DMA 目标地址设为 PWM 的比较寄存器,实现 ADC 数据实时更新 PWM 占空比,无需 CPU 干预,减少延迟,适用于电机控制、调光等需快速响应的场景,具体取决于芯片外设间的 DMA 通道映射支持。

网友S:
可以。部分单片机(如 STM32、PIC32 等)支持 ADC 通过 DMA 直接传数据给 PWM。配置 ADC 触发采样,DMA 通道关联 ADC 数据寄存器与 PWM 比较寄存器,采样完成后 DMA 自动搬运结果至 PWM,无需 CPU 干预,实现高速闭环控制(如电机调速),降低延迟与 CPU 负载。

网友T(2026-01-22):
ADC 转换完成后触发 DMA 请求,DMA 无需 CPU 干预,直接将 ADC 结果寄存器数据搬运至 PWM 的占空比寄存器(如 CCPR),实现 ADC-PWM 的闭环实时控制。该方式减少 CPU 中断开销,提升响应速度,适配电机调速、电源稳压等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
总结
核心实现:ADC 完成触发 DMA,直接搬运数据至 PWM 寄存器;
核心优势:无 CPU 介入,提升实时性,适配闭环控制场景。

网友:
你想知道 ADC 采集到的数据是否能通过 DMA 直接传递给 PWM 模块,答案是可以实现

网友U:
答案是可以实现,但具体实现方式会根据 MCU(微控制器)的架构略有不同。

网友V(2026-03-13):
可以。多数单片机(如 dsPIC33 系列)支持 ADC 结果通过 DMA 直接传递给 PWM 模块,无需 CPU 介入:ADC 转换完成触发 DMA 请求,DMA 将采样值从 ADC 结果寄存器搬运至 PWM 占空比寄存器,实现 “ADC 采样→DMA 传输→PWM 输出” 的闭环高速响应,避免 CPU 中断延迟,提升实时性。需配置 DMA 触发源为 ADC 完成、目标地址为 PWM 寄存器,并匹配数据位宽。
总结
ADC 结果可通过 DMA 直传 PWM,无需 CPU 参与,提升响应实时性;
核心是配置 DMA 触发源、地址映射及数据位宽匹配。

网友V:
支持 DMA 的 PIC/dsPIC/AVR 等 MCU 均可实现:ADC 转换完成触发 DMA 请求,DMA 控制器无 CPU 干预,将 ADC 结果寄存器值直接写入 PWM 占空比寄存器。此方式无软件延迟,适配电机调速、模拟量闭环控制等高速场景,还能减少 CPU 负载,提升响应实时性,需配置 ADC 触发源、DMA 通道映射及 PWM 更新时机。
总结
支持 DMA 的 MCU 可实现 ADC 结果直传 PWM,无需 CPU 介入;
核心是配置 ADC 触发 DMA、DMA 映射 PWM 寄存器,无软件延迟;
适配高速闭环场景,降低 CPU 负载,提升响应实时性。

网友W:
多数 MCU(如 PIC32、dsPIC)支持该流程:ADC 转换完成触发 DMA,DMA 直接将采样值写入 PWM 占空比寄存器,无需 CPU 介入;配置时需绑定 ADC 转换完成信号为 DMA 触发源,匹配数据宽度(16/32 位),设置 DMA 传输优先级高于普通中断,实现 ADC-PWM 无延迟联动,适配电机调速等实时控制场景。
总结
可行性:支持,DMA 直传无需 CPU 参与,低延迟;
配置要点:绑定触发源、匹配数据宽度、设置高 DMA 优先级。

网友X:
ADC(模数转换器)的结果可以通过DMA(直接内存访问)传递给PWM(脉宽调制器)。

网友X:
部分 MCU 支持 ADC 与 PWM 通过 DMA 直接连接:ADC 转换完成后,DMA 自动将结果传输到 PWM 的比较寄存器,无需 CPU 干预,降低延迟并提升效率。

网友Y:
可以。ADC 采样完成后触发 DMA 请求,DMA直接将 ADC 结果寄存器数据搬运到 PWM 占空比寄存器,全程无需 CPU 参与,实现模拟信号闭环调节。配置 DMA 为单次 / 循环模式,适配实时控制场景,大幅降低 CPU 负载、提升响应速度,是电机、电源等闭环控制的常用方案。

网友Y:
可以。ADC 转换完成后发出 DMA 请求,DMA 直接将 ADC 数据寄存器值搬运至 PWM 占空比寄存器,无需 CPU 参与,实现硬件级闭环。需配置 DMA 源地址、目标地址与传输模式,支持循环连续更新。此方式延迟极低、实时性强,广泛用于电源、电机等闭环控制,大幅减轻 CPU 负担。

网友Z(2026-04-16):
ADC 采集结果 → DMA 搬运 → 直接送到 PWM 比较寄存器,实现无 CPU 干预的闭环调节。

网友AA:
PWM模块通过内存数据调整占空比,需先配置内存数据接口,然后映射数据到PWM模块,确保数据更新与PWM输出同步。

网友AB:
不可以,ADC结果直接传递给PWM是不行的。ADC需先将数据存储在内存中,再由CPU处理传递给PWM。

网友AC:
可以。ADC 采样完成后触发 DMA,直接将转换数据搬运至 PWM 的比较寄存器(如 CCR),无需 CPU 参与。需配置 ADC DMA 请求、PWM 通道及 DMA 内存到外设模式,实现 ADC 结果实时控制 PWM 占空比,适合闭环调节等场景。

网友AD:
完全可以,而且是 STM32 中非常经典、高效的用法

网友AE:
完全可以,而且是嵌入式里非常经典、常用的**

网友W:
可以,ADC 结果可通过 DMA 直接传递给 PWM,实现无 CPU 干预的闭环控制。ADC 转换完成后触发 DMA,将结果自动搬运到 PWM 的占空比寄存器,形成ADC→DMA→PWM硬件链路。全程无需 CPU 参与,无中断延迟、无抖动,适合电机控制、电源调压、自动增益等实时闭环场景,响应速度极快。

网友AF:
可以。带 DMA 的 PIC/dsPIC 中,ADC 结果能直接 DMA 搬运到 PWM 占空比寄存器,无需 CPU 干预。配置 DMA 源为 ADC 结果寄存器、目标为 PWM 占空比寄存器,ADC 触发 DMA 传输,实现闭环实时更新。零 CPU 开销、低延迟,适配电源、电机等高速闭环场景,时序稳定无抖动。

网友AG:
可以。部分高阶 PIC、dsPIC、AVR 单片机支持 DMA 联动外设,ADC 转换完成后,DMA 可自动搬运采样值至 PWM 周期或占空比寄存器。无需 CPU 介入,硬件直通传输,实时用 ADC 数据动态调节 PWM 输出,降低中断开销,提升控制响应,适配电机、电源闭环控制场景。

网友AH:
可以!ADC 结果完全可以通过 DMA 直接传给 PWM,而且是嵌入式里非常经典、常用的**(比如电机调速、LED 调光、电压闭环控制)。

网友C:
可以的,将DMA的数据读取寄存器映射到ADC的数据寄存器,然后将DMA的写寄存器映射到PWM寄存器。

网友:
可以!ADC 结果完全可以通过 DMA 直接传给 PWM,而且是嵌入式里非常经典、常用的**。

网友AI(2026-05-26):
可以。ADC 转换完成后触发 DMA,硬件直接将结果搬运到 PWM 占空比寄存器,全程无需 CPU 参与,无软件延迟、响应更快。
需配置 DMA 源为 ADC 结果寄存器、目标为 PWM 占空比寄存器,设置外设触发模式。
适合闭环控制、自动调节等场景,实时性远高于 CPU 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