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以使用PDMA传输ADC的结果到PWM调节占空比吗?

楼主(2024-10-18):
AD, ADC, DM, DMA, PWM
比如用电位器调节PWM,ADC检测电位器的位置,通过PDMA传递ADC的检测结果给PWM,来调节占空比。比如用来调节电机速度。

网友A(2025-01-17):
是的,可以使用PDMA将ADC(模数转换器)的结果传输到PWM(脉宽调制)模块,从而动态调节PWM的占空比。这种设计在实时控制系统中非常常见,例如电机控制、LED调光等场景。

网友B:
ADC用于将模拟信号(如电压、电流)转换为数字信号。ADC转换完成后,结果会存储在ADC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C:
PWM通过调节占空比(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值)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平均电压。占空比的值通常由PWM的比较寄存器(PWM Compare Register)决定

网友D:
PDMA可以在外设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无需CPU干预。通过PDMA,可以将ADC的结果直接传输到PWM的比较寄存器,从而动态调节占空比

网友E:
设置ADC的采样通道、采样频率和分辨率。配置ADC为单次采样或连续采样模式。使能ADC的转换完成中断或DMA请求。设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范围。配置PWM的比较寄存器(PWM Compare Register)为可写模式。使能PWM输出。设置为ADC数据寄存器的地址(ADC_DR)。目标地址:设置为PWM比较寄存器的地址(PWM_CR)。传输长度:设置为1(每次传输一个ADC结果)。触发方式:设置为ADC转换完成触发(ADC_EOC)。传输模式:设置为单次传输或循环传输(根据需求选择)。

网友F:
确保ADC的结果与PWM比较寄存器的位宽匹配。如果ADC的结果位数小于PWM比较寄存器的位宽,可能需要对数据进行扩展或缩放。

网友G:
ADC的结果可能需要经过缩放或映射,以适应PWM占空比的范围

网友H:
如果ADC的结果是12位(04095),而PWM的比较寄存器是16位(065535),可以将ADC结果左移4位

网友I: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建议使用循环传输模式,并确保PDMA的优先级足够高。

网友J:
硬件支持,确保所使用的MCU支持ADC和PWM之间的PDMA传输。某些MCU可能需要特定的外设组合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K:
这个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