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50串口的求助!!

楼主(2024-10-19):
   使用GD32F450VG的串口0,波特率115200,和电脑UAB转TTL串口调试数据收发都正常,把串口接到其它厂家的单片机上,收到的数据是错乱的,
但是用其它厂家的单片机连接电脑串口,数据收发也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谁碰到过??感觉是450串口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网友A:
是不是TTL问题

网友B(2024-11-21):
GD32F450VG的串口波特率可能与其它单片机不一致

网友C:
加个硬件滤波器试试

网友D:
串口数据格式不匹配

网友E:
可能是外部晶振频率设置错误

网友F:
晶振频偏?

网友G:
测量晶振频率无频偏或频偏在可接受范围内(通常不超过2%)。

网友H:
串口接收过载导致的?

网友I:
检查一下串口通信波形是否受到干扰

网友J:
使用中断或DMA进行数据接收,避免接收过载导致的数据丢失。
适当增加数据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以应对大数据量的情况。

网友K:
GD32F450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多个串口(USART或UART)用于通信.检查硬件连接/检查串口配置/检查驱动程序和库/检查代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