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输入过压保护芯片,短路保护,适用于5V,6V,型号齐全0.5A-6A

楼主(2024-10-19):
USB输入过压保护芯片,短路保护,适用于5V,6V,型号齐全0.5A-6A
  USB输入过压保护芯片,常用于防止防范低品质USB充电器误输入高压给到工厂产品USB口,导致工厂的产品的充电IC烧坏。 还有就是面对越来越多的USB快充充电器普及,因为快充,充电器的功率增加,导致USB快充充电器的输出滤波电容也是增加。这将给工厂产品设计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普通5V的充电芯片,虽然还是可以用,但是在批量中,如消费者采用USB快充充电器时,由于热拔插的随机性,有小概率产生较大的瞬间尖峰电压(毫秒时间),超过充电芯片的耐压,打坏充电芯片,导致工厂产品充电不了。
USB输入过压保护芯片主要解决:
输入高压时,保护工厂产品不损坏
输入热拔插产生的瞬间尖峰电压
USB输入过压保护芯片有哪些:

1,2,3,4,5是单纯的过压保护芯片,耐压40V-70V,芯片内阻0.035Ω-0.35Ω不等,芯片内阻乘以电流就是输入和输出压差了。同时芯片内阻也能反应芯片可以应用于多大电流通过,和芯片的工作温度,这两个是内阻越低越好,但是也是会提高芯片成本,可以参考前面的电流推荐选型。
一般0.5A推荐PW2605,1A-3A推荐PW2609A,PW2609A因为具有PW2606和PW2606B简单的外围,还能可调过压保护点,是目前用量最多的芯片,价格和成本都有很大优势。

6,7,8,9,10,11,12是集成了过压保护+可调限流,二合一的,限流模式一般根据客户的负载类似有三种表现:A过流后打嗝(不断重启);B恒流;C关闭(需要输入充电上电激活)。A和B需要客户拿到实物根据自己的负载进行测试才能判断,人为很难确定。 C是特殊设计的目前符合的只有PW2602C单独一款。
13是PW1503芯片常用于USB限流,短路保护用的,电流可达3A,3A长期工作温度也不高。

14,15,16因为USB过压保护芯片很多场景是用于加在充电IC前面,保护工厂产品的充电提高可靠性,所以平芯微也退出了常用的过压保护+锂电池充电管理的二合一芯片,
PW4054H是单节锂电池,单LED指示灯,SOT23-5封装,最大0.5A充电电流
PW4057H是单节锂电池,双LED指示灯,SOT23-6封装,最大0.5A充电电流
PW4056HH是单节锂电池,双LED指示灯,ESOP8封装,最大1A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