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AX232电路接收错误

楼主(2024-10-19):
做了一个ttl转232的电路,但是上位机收到的数据始终是不对的,发送了22字节收到的可能是7个字节,也有的时候是8个字节,收到的数也是不对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了,232芯片也换了好几家的,不行!

这么简单的电路为啥就老是有问题呢!

网友A:
如何确定是232芯片问题?

网友B:
程序问题吧,关注一下波特率相关的时钟

楼主:
波特率没有问题,我都测试了,进去的数据是对的,但是输出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C:
楼主,你的DGND和图标GND 连起来吧,别是悬空的DGND

网友C:
PIN2   100nf对GND, 你的怎么 100nf 对个电阻拉高啊?

这个没问题。C45连接到VCC或者GND都没有问题。传统美信公司的规格书就是连接到VCC。现在TI的连接到GND。

网友D:
现在的232能用0.1uf电容,我记得以前是232用1uf10uf,202才是0.1uf,

网友E:
VCC 串了个电阻?磁珠?
没必要 先去掉

网友E:
再不行 换个电脑,换个USB 转串口模块
换个sscom

@瞎折腾 :3.3V还是5V 这个看你MCU 那端电平是多少? 供电 和电平要匹配
我在想是不是232芯片只能和5v通讯,3232可以和3.3v通讯啊?

网友F:
接到哪里去了? P11,10 应该接机壳。 用的是多少伏的直流电源?MAX232 在市面上应该100% 是山寨的

网友G:
网上搜索一下,大把的图,和你的对一下,看哪错了。5V供电,输出只能和TTL5V对接。

网友H:
你搞个usb转串口调试模块接在你这个芯片的UART,然后再找个usb转232调试模块接在你这个芯片的RS232端,然后搞个电脑对发一下不就知道了了。如果没有问题那你就老老实实查软件,如果有问题就查硬件。先把故障原因定位并且缩小范围,事半功倍

网友I:
PIN2脚 接电容到GND吧,原理图都画错

网友J:
你这电路图设计有问题吧,各厂家的232芯片电路设计都没有见过电源还串一个电阻的。

网友K:
232芯片外围没啥问题,关键就是DGND连到哪里去了,232通讯要共地的,你的DGND一定要和232芯片的15脚以及单片机的GND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