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一下,使用HC16P122A1的单片机需要购买什么?

楼主(2024-10-19):
目前公司,选择芯圣的该款otp单片机,需要购买工具,是需要otp烧录器和仿真器,还有hc,link吗,小白不太清楚,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A:
单片机本身、开发环境、仿真器、烧录器以及一系列辅助开发工具和电子元器件

网友B:
otp芯片 别自己开发 你可以报废一堆芯片

网友C:
烧录工具最重要。如果串口方式能烧写的,可以减少支出。对于公司的话,量大的话,还是使用量产工具吧。

网友D:
otp危险性很大,不敢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tp危险性很大,不敢用

是不是因为是一次性的,改不了?如果价格相差不大,还是愿意用可重复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