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PWM驱动NMOS,怎么波形变成这个样子

楼主(2024-10-19):
这一般是为什们?

网友A:
驱动能力不足啊。

网友A:
你不要用准双向模式,用推挽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波形图在哪

网友C:
图是就这样吗?是不是没办法发视频呀?

网友D(2024-11-29):
驱动能力不够,提高驱动能力,推挽看看。

网友E:
硬件设计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F(2025-09-20):
PWM 驱动 NMOS 波形异常可能因:1. 驱动电压不足,NMOS 导通 / 关断慢;2. 栅极电阻不当,导致开关延迟;3. 寄生电感 / 电容引发振荡;4. 负载匹配问题。需检查驱动电路、调整栅极电阻、加吸收电路,确保 NMOS 开关特性与 PWM 频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