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驱动MOS控制电机,波形变形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10-19):
如图所示,本来是很好的PWM,结果接到NMOS上后,这样了。是啥情况?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25-01-09):
在使用PWM(脉宽调制)驱动MOS管控制电机时,如果波形出现变形,可能是MOS管驱动不足导致的

网友B:
栅极驱动电压不足,MOS管未完全导通或关断。用专用的MOS管驱动芯片(如IR2104、IR2110等)来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和电压。确保栅极驱动电压(Vgs)满足MOS管的要求(通常为10V-15V)。在栅极串联一个小电阻(如10Ω-100Ω),以抑制高频振荡。

网友C:
MOS管开关损耗,MOS管在开关过程中存在导通和关断损耗,导致波形变形。高频开关时,MOS管的寄生电容(Cgs、Cgd、Cds)会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电源内阻过大,导致MOS管工作异常。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不足,导致电压波动。使用低内阻的电源,并增加电源滤波电容(如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并联)。在MOS管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如0.1μF陶瓷电容)。

网友F:
PCB布局不合理,导致高频信号路径过长,引入寄生电感和电容。地线设计不良,导致地弹噪声影响波形。缩短MOS管与驱动芯片之间的走线,减少寄生电感。使用大面积铺地,降低地线阻抗。在MOS管的源极和地之间放置低ESR电容

网友G:
电机在运行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影响MOS管的开关波形。电机电感较大,导致电流变化缓慢。增加电机驱动电路的续流回路(如H桥电路中的续流路径)。

网友H:
PWM频率过高,导致MOS管无法及时响应。PWM频率过低,导致电机电流波动较大。据电机特性和MOS管参数,选择合适的PWM频率(通常为10kHz-50kHz)。使用示波器观察PWM波形,调整频率至最佳状态。

网友I:
MOS管温度过高,导致导通电阻增大,开关速度变慢。

网友J:
高频PWM信号可能通过辐射或传导干扰其他电路。比如信号线未屏蔽,导致噪声耦合。

网友K(2025-09-15):
PWM 驱动 MOS 控制电机时波形变形,可能因 MOS 管开关速度不足、驱动电路阻抗不匹配,或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慢。也可能是电机引线过长导致寄生电感,或 PWM 频率与电机谐振。检查驱动电压、加缓冲电路,调整频率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