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反相器CD4069UBE输出负电压疑问

楼主(2024-10-19):
请问这个反相器CD4069UBE是怎么按照下图MuItisim仿真转换为最终输出-2.365V的,很不理解这是怎么做到的,原理是什么,我试过电阻R1,电容C1都很关键去掉之后都不会再有输出电压,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4069振荡器

楼主:
坛友是说这个电路为振荡器工作吗?

网友B:
你对RC微分电路有没有了解?电容C2应该可以制造出负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RC微分电路有没有了解?电容C2应该可以制造出负电压吧?

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太少了,坛友不妨解答一下。

    参阅p49页

                           tyw  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太少了,坛友不妨解答一下。

就是这个,前边是振荡器产生方波,后面类似于倍压整流。另外MuItisim仿真这种门电路做模拟应用可能会出问题。

@yuanzhoulu :好的,我再看看资料,谢谢。
@王栋春 :你的书中没有?直接百度吧,应该一搜一大把。上面图是标准版,下面图是上面图省略了一个电阻
谢谢,能否解释一下振荡部分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