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下不进程序

楼主(2024-10-19):
先上图

上次打板失败,因为电源和地没接,这次接了,可是还是下不进程序。
大伙看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单片机是LQFP44脚的STC89C52RC,谢谢

网友A:
原理图应该是没问题啊,下载例程呢?

楼主:
搞好了,焊接问题

网友B:
年轻人做事情毛毛躁躁的[em:3:

网友C:
AI8051U可以取代传统89C52RC/5A60S2,管脚兼容,自带硬件USB下载,TFT彩屏驱动,QSPI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511&pid=103755

网友C:
或下图下载程序:

网友C:
加我微:18106296590 ,给您免费包邮送USB转串口芯片Ai8H2K12U进行全自动烧录,串口仿真。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stc8hxl
凡本论坛需要的各位大佬都可以加我,全部免费包邮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