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的这个STC最小系统板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吗

楼主(2024-10-20):
先上图

第一次打板没接电源和地,这次接上了,可是下不进程序。
请问高手,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吗?谢谢!
芯片是STC89C52RC,LQFP44脚的

网友A:
控制发光二极管用低导通,上图有误;另外用 Ai8H2K12U-SOP8做自动下载电路

楼主:
谢谢!搞好了,没焊好

网友B:
LED用低电平驱动发光。
建议不要再用古老的51了,用STC8H、STC32G、AI8051U。

网友A:
加我微:18106296590 ,给您免费包邮送USB转串口芯片Ai8H2K12U进行全自动烧录,串口仿真。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stc8hxl  凡本论坛需要的,都可以加我,免费包邮送

网友A:
加我微:18106296590 ,给您免费包邮送USB转串口芯片Ai8H2K12U进行全自动烧录,串口仿真。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stc8h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