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F32A136端口初始化工具

楼主(2024-10-20):
使用方法:
1、鼠标点击左侧KF32A136封装图对应管脚,右侧显示当前选择管脚的IO配置;
2、根据需要选择GPIOx_PMOD模式:模拟模式、重映射模式、输出模式或输入模式;
3、选择上下拉使能项;
4、如果端口选择输出模式,则选择输出电平、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输出端口支持频率等参数;
5、如果端口选择重映射模式,可通过GPIOx_RMP的下拉菜单选择对应的重映射功能;
6、所有端口选择完成后可核对左侧芯片各管脚颜色:灰色代表模拟模式、绿色代表重映射模式、蓝色代表输出模式、紫色代表输入模式、红色代表电源脚;
7、通过右侧“配置检查”按键可查看自动检查结果;
8、如需重新配置,直接点击“端口重置”,所有端口恢复为上电初始状态;
9、检查无误,点击“生成代码”,软件将在当前文件夹下生成端口初始化.c和.h文件;
10、将生成的.c和.h文件复制到项目目录下并添加进工程后编辑调试即可。
#include <KF32A136xNP_GpioInit.h>

GPIO_InitTypeDef GpioConfigPtr;

static void Analog_Config(void);
static void Analog_Config(void)
{
}

static void Input_Config(void);
static void Input_Config(void)
{
    GPIO_Struct_Init(&GpioConfigPtr);
    GpioConfigPtr.m_Mode = GPIO_MODE_IN;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10;
    GpioConfigPtr.m_PullUp = GPIO_NOPULL;
    GpioConfigPtr.m_PullDown = GPIO_NOPULL;
    GPIO_Configuration(GPIOH_SFR, &GpioConfigPtr);
}

static void Output_Config(void);
static void Output_Config(void)
{
    GPIO_Struct_Init(&GpioConfigPtr);
    GpioConfigPtr.m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1;
    GpioConfigPtr.m_PullUp = GPIO_NOPULL;
    GpioConfigPtr.m_PullDown = GPIO_NOPULL;
    GpioConfigPtr.m_OpenDrain = GPIO_POD_PP;
    GpioConfigPtr.m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Set_Output_Data_Bits(GPIOD_SFR, GPIO_PIN_MASK_1, Bit_RESET);
    GPIO_Configuration(GPIOD_SFR, &GpioConfigPtr);
}

void I2c_Io_Config(void)
{
    GPIO_Struct_Init(&GpioConfigPtr);
    GpioConfigPtr.m_Mode = GPIO_MODE_RMP;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11;
    GPIO_Pin_RMP_Config(GPIOC_SFR, GPIO_Pin_Num_11, AF8_I2C0_SCL);
    GPIO_Configuration(GPIOC_SFR, &GpioConfigPtr);
    GpioConfigPtr.m_Pin = GPIO_PIN_MASK_12;
    GPIO_Pin_RMP_Config(GPIOC_SFR, GPIO_Pin_Num_12, AF8_I2C0_SDA);
    GPIO_Configuration(GPIOC_SFR, &GpioConfigPtr);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Reset(GPIOA_SFR);
    GPIO_Reset(GPIOB_SFR);
    GPIO_Reset(GPIOC_SFR);
    GPIO_Reset(GPIOD_SFR);
    GPIO_Reset(GPIOE_SFR);
    GPIO_Reset(GPIOG_SFR);
    GPIO_Reset(GPIOH_SFR);

    Analog_Config();
    Input_Config();
    Output_Config();
    I2c_Io_Conf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