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滑模控制 究竟是甚么来着 ?!

楼主(2024-10-20):
这两个,都是负反馈串联稳压器,
线性稳压,负载透过「虚短」跟基准「并联」,
开关稳压的原理,是〖斩波→滤波〗,那自然得要有个 逆过程,A2就是逆过程的执行者。

楼主:
PID控制,原来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就是  分压、高通和低通  三种组件的结合,
电阻,串联并联都得不到中间值,电源,并联不能获取差额,想要如此,可以怎样,就是切换,
梆梆控制的功能正正就是切换,开关电源,尤其是 单端推挽拓扑,可视之为 Vin(Vcc)与0V两个电源的梆梆控制,

这图,是诠释滑模控制惯常使用的的示意图,对我而言,关于滑模控制的阐释仍是蛮抽像的,横看竖看不得要领,我想,大概原理就相当于 交流消磁法,令材料的荷磁状态不断变化,因交流电的渐渐减弱,物料的磁化程度也渐弱,最终脱离磁化状态 (相当于滑模控制的「原点」)。

楼主:
高保真纯甲类音频功放,是分立电路,
μA741、5G37、LM555、78xx/79xx,它们里头的实际电路早就公诸于世,
前些天看过一些关于滑模控制执行机构的资料,好傢伙,光是那个 block-diagram 就比那贴在顶楼的两个电路还复杂,
至于内部电路,无论中国外国一律欠奉 (难道是商业机密不成),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组装,不过我想,顶楼那两个电路中的某个元件 (比如都是R2) 该改为可控吧。

楼主:
这个buck电路,
Vo、Uʀ2、Vɴ1、Uᴘ2,都是纯直流!!
Vo固定的buck电路,可用斯密特触发器逻辑门替代两个运放,成为 滞迴模式,而且连基准都不需要 (因触发器自带固化阈值),但开关所需的控制变量得由Vo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模控制是一种基于变结构系统理论的非线性控制方法**。以下是对滑模控制的具体介绍:

1. **基本概念** ...

喔呵,非常多谢阁下的积极回应。
这是专业的诠释,是惯常说法,而我所关心的,是怎样理解,怎样「玩」,
对于直角坐标系的认识,仅止于伏安特性的表达,而伏与安是一个系统里头的两个参数,
而沙发层的那个图,XY两轴代表的是两个「结构」的工作点,关系式是一次函数〖ax+by=0〗,
这两个「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两种设置,但两个设置都跟额定工况不适配,而这不适配的偏差是相反的,相反了才可抵消嘛,
那个「滑模面」其实不是面,而是线,这根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代表式子〖ax+by≡0〗的这个0,亦就是系统表现跟额定目标是假合的,但线上每个点所对应的「ax」或「by」都不一样,离原点愈远,不适配的程度愈大,
如果这系统是线性电路,「ax」与「by」是始终同时存在的,可滑模控制是开关操作,「ax」和「by」只会交替出现,如果没有「平滑」措施,则系统的表现只会揺摆不定而不能达至跟额定目标假合的状态,就像那红线,
如果系统设置始终不跟额定目标适配,这抖动是无法根绝的,只能透过「平滑」措施营造假合状态 (就如交流基线是0V,交流的平均值也是0V那样),
倘若系统设置跟额定目标靠拢,则红线就会往原点迂迴前进,最终跟额定目标适配,系统的表现就跟额定目标脗合而不是假合,滑模操作到此就可以停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PID控制,原来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就是  分压、高通和低通  三种组件的结合,
电阻,串联并联都得不到中间 ...

直角坐标系,适用于输入参数是两个的场合,结果,可以是相互关系或总合效应,在这示意图中表达的,就是总合效应,
兩轴代表的,并非实际值,而是现状跟额定状态的差距,滑模控制与梆梆控制的操作,都是求平均,从偏差获取平均,这两个设定档的偏差方向就 必须是相反的,
两轴正负相反的区域,在Ⅱ和Ⅳ两个象限,怪不得,代表零偏差的那根线 (滑模面) 总是负斜率的,
因两个偏差的方向相反,输出结果就以额定值为中心而抖动,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引入「平滑」机制,二是令偏差渐渐减小以至消失,
梆梆控制设定档的偏差量是恒定的,对抖动的遏制只能透过 平滑、阻尼或惯性,滑模控制设定档的偏差量可调,可像衰减震荡那样随着切换而减小,最终跟对应于额定输出所需的设定相符。

楼主:
嗯,居然发重复了,甚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