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移植LWIP下IPV4&V6双栈

楼主(2024-10-20):
    网络通信模型

PHY层:
  物理层位于OSI最底层,物理层协议定义电气信号、线的状态、时钟要求、数据编码和数据传输用的连接器。 物理层的器件称为PHY。

  功能:PHY层负责信号的转换,如将数字信号转换为适合在以太网线上传输的模拟信号,并实现数据的物理传输。
    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并未集成PHY层。因此,在使用STM32H7进行以太网通信时,需要外部连接一个PHY芯片。
MAC层
    功能:MAC层负责数据帧的封装和解封装,以及处理以太网的访问控制。
    集成情况:STM32H7RS的MAC外设支持多种以太网接口标准,MII(媒体独立接口)和RMII(精简媒体独立接口),使其能够灵活地与外部PHY芯片连接。

   STM32H7以太网通信的过程:
    MAC与PHY的连接:STM32H7内部的MAC外设会通过MII(媒体独立接口)或RMII(精简媒体独立接口)等接口来连接外部的PHY芯片。这些接口用于传输网络数据。PHY的配置与控制:为了配置或读取PHY芯片的状态,STM32H7还需要通过MDIO(管理数据输入输出)接口与PHY芯片进行通信。MDIO接口类似于IIC接口,包括一根数据线MDIO和一根时钟线MDC。
   原理图:
   SDK  LwIP_TFTP_Server  demo案例:STM32H7S78-DK\Applications\LwIP\LwIP_TFTP_Server

   J6跳线,板子上默认是跳到PB2,换到PC1可以正常运行。

LWIP 配置

启动IPv6

void HAL_ETH_MspInit(ETH_HandleTypeDef* eth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if(ethHandle->Instance==ETH)
  {
  /* USER CODE BEGIN ETH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ETH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ETH1REF|RCC_PERIPHCLK_ETH1PHY;
    PeriphClkInit.Eth1RefClockSelection = RCC_ETH1REFCLKSOURCE_PHY;
    PeriphClkInit.Eth1PhyClockSelection = RCC_ETH1PHYCLKSOURCE_PLL3S;

  /* USER CODE BEGIN MACADDRESS */

  /* USER CODE END MACADDRESS */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__HAL_RCC_ETH1MAC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1TX_CLK_ENABLE();
    __HAL_RCC_ETH1RX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ETH GPIO Configuration
    PD7     ------> ETH_RMII_REF_CLK
    PD4     ------> ETH_PHY_INTN
    PG11     ------> ETH_RMII_TX_EN
    PC1     ------> ETH_MDC
    PA2     ------> ETH_MDIO
    PC4     ------> ETH_RMII_RXD0
    PA7     ------> ETH_RMII_CRS_DV
    PC5     ------> ETH_RMII_RXD1
    PB0     ------> ETH_RMII_TXD0
    PB1     ------> ETH_RMII_TXD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ET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1_ET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ETH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ETH_MspInit 1 */
  }
}

void HAL_ETH_MspDeInit(ETH_HandleTypeDef* ethHandle)
{
  if(ethHandle->Instance==ETH)
  {
  /* USER CODE BEGIN ETH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ETH_MspDeInit 0 */
    /* Disable Peripheral clock */
    __HAL_RCC_ETH1MAC_CLK_DISABLE();
    __HAL_RCC_ETH1TX_CLK_DISABLE();
    __HAL_RCC_ETH1RX_CLK_DISABLE();

    /**ETH GPIO Configuration
    PD7     ------> ETH_RMII_REF_CLK
    PD4     ------> ETH_PHY_INTN
    PG11     ------> ETH_RMII_TX_EN
    PC1     ------> ETH_MDC
    PA2     ------> ETH_MDIO
    PC4     ------> ETH_RMII_RXD0
    PA7     ------> ETH_RMII_CRS_DV
    PC5     ------> ETH_RMII_RXD1
    PB0     ------> ETH_RMII_TXD0
    PB1     ------> ETH_RMII_TXD1
    */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7|GPIO_PIN_4);

    HAL_GPIO_DeInit(GPIOG, GPIO_PIN_11);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2|GPIO_PIN_7);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

  /* USER CODE BEGIN ETH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ETH_MspDeInit 1 */
  }
}

/*******************************************************************************
                       PHI IO Function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the MDIO interface GPIO and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0 if OK, -1 if ERROR
  */
int32_t ETH_PHY_IO_Init(void)
{
  /* We assume that MDIO GPIO configuration is already done
     in the ETH_MspInit() else it should be done here
  */

  /* Configure the MDIO Clock */
  HAL_ETH_SetMDIOClockRange(&heth);

  return 0;
}
  IPv4 & V6 双栈,同时支持IPv4和IPv6两种协议栈。这意味着这些设备既能处理IPv4数据包,也能处理IPv6数据包。当设备接收到一个数据包时,它会检查数据包的IP版本号,然后根据版本号选择相应的协议栈进行处理。在双栈网络中,设备可以同时拥有IPv4和IPv6两种地址。这些地址可以通过手动配置、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或其他地址分配机制进行分配。

开发板和电脑在同一个网关下分配不同Ip,成功通信。

网友A:
实现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