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PID调试困惑

楼主(2024-10-21):
这几天在摸索着调试自己手搓的四轴飞行器,机架用的大疆F450,飞控板自己画的,参考了一些网上的PID代码,控制流程如下图1,现在处于“烤四轴飞行器”单轴调试状态
现在遇到两个困惑:
1.我目前的控制周期是,测量周期每15ms一次,内环控制周期30ms一次,外环控制周期是60ms一次,这样的控制周期有没有不妥?
2.目前控制参数,调试有点不得要领,如图2,飞机基本平稳后,手动施加干扰,回复过程有点慢,请问目前内环参数中,PID哪个需要调整。

图1 控制流程图

20241021 - (平稳后,手动添加干扰).JPG
图2 调试内环PID曲线(手动施加干扰)

两个图片在下边压缩包里也有一份

网友A:
我都是5ms的控制周期

网友B(2025-01-13):
减小内环增益到现在的80%即可稳定

网友C:
我调过,烤四轴的办法,算法是串级PID,四轴飞行器的调试过程中,逐步调整了横滚角、俯仰角和偏航角的PID控制器参数。起初,横滚角和俯仰角的比例增益设置过低,导致四轴飞行器无法进入期望的振荡状态(即振荡状态就指的是在图中的锁定其他角,剩余俯仰角,四轴飞行器在俯仰角这个角度进行不同前后摇摆),而偏航角的比例增益过高,造成四轴飞行器持续向左偏移。随后,我们增加横滚角和俯仰角的比例增益,成功触发了振荡状态,但幅度不够。进一步增加这些增益后,四轴飞行器达到了最大振荡状态,此时引入微分增益有效抑制了振荡,使四轴飞行器能够在调试架上保持稳定,并在手动扰动下维持平衡。

网友D(2025-03-21):
内环PID参数调整确实需要多次试验,记录每次调整后的结果

网友E(2025-06-17):
调pid就是来来回回,不停的测试,模拟和那几个参数较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调过,烤四轴的办法,算法是串级PID,四轴飞行器的调试过程中,逐步调整了横滚角、俯仰角和偏航角的PID控 ...

你这个小架子是 调4轴标配啊,很好奇这样是不是只能调一个方向?

网友C(2025-07-17):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小架子是 调4轴标配啊,很好奇这样是不是只能调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先调,调平衡了,再拆下来换个方向调

网友B(2025-09-19):
如果内环有微分,可先直接取消,调好后再常识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