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_SCOPE闪退

楼主(2024-10-21):
刚开始用了LKS_SCOPE进行调试可以用,这两天突然用不了了,一点启动连接就闪退,试了很多版本都是一样的情况,为啥呀

网友A:
电脑安装一下这个插件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兼容

可是为什么我刚开始是有用的,只是两天没用后面就一直闪退了

网友C:
卸载LKS_SCOPE,然后重新安装试试

重装了,没用

网友D:
LKS_SCOPE本身可能存在未修复的缺陷或bug,导致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一下这个插件试一下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但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LKS_SCOPE的RTT数据是不是在这里设置的,为什么是改变它的输出数据(就是想让RTT输出别的数据),但没有任何变化呀(RTT功能已打开,也是针对采样类型进行的更改)C:\Users\admin\Desktop\17294994357781

RTT数据是通过程序里设置的,要修改想要跟踪的数据需要程序内部传递的变量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但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LKS_SCOPE的RTT数据是不是在这里设置的,为什 ...

就是这段函数
    #if(RTT_FUNCTION == FUNCTION_ON)
    {
        Rttstru.data0 = (struFluxOB_Param.wElectAngleOpen >> 16);   //¿ª»·½Ç¶È
        Rttstru.data1 = (struFluxOB_Param.wElectAngleEst >> 16);    //¹Û²ìÆ÷½Ç¶È
        Rttstru.data2 = (struFOC_CurrLoop.mStatCurrUVW.nPhaseU);    //UÏàµçÁ÷½Ç¶È
//                        Rttstru.data3 = (struFluxOB_Param.wElectAngleEst >> 16);

        SEGGER_RTT_Write(1, &Rttstru, 6);
    }
    #endif

网友E:
设备内存或存储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但又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LKS_SCOPE的RTT数据是不是在这里设置的,为什 ...

大佬,不只是这个问题,是在我程序的改动的在LKS_scope都没有变化

网友F:
LKS_SCOPE可能需要特定的系统权限才能运行,如果这些权限被禁用或未授予,可能导致闪退。

网友G:
关闭不需要的应用程序,释放内存和存储空间。

网友H:
可能是受到什么外部干扰

网友I:
更新LKS_SCOPE到最新版本,或安装之前的稳定版本。

网友J:
检查权限

网友K:
建议联系LKS_SCOPE的技术支持团队

网友L:
LKS_SCOPE RTT 依赖jlink驱动的版本,建议更换一下版本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