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蜂鸣器驱动方法

楼主(2024-10-21):
void Passive_BEEP_Run(void)        //运行 无源蜂鸣器
{
    BEEP = 0;
    delay_ms(100);
    BEEP = 1;
    delay_ms(100);
}

void Active_BEEP_Run(void)                    //运行 有源蜂鸣器
{
    BEEP = 1;
}

楼主:
有源蜂鸣器内部集成了震荡电路,通电就发声。
无源蜂鸣器就好比一个小喇叭,扬声器,需要你给他一个频率的信号才能响声。

网友A:
这个频率太低陈,换成延时1毫秒或者0.5毫秒就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