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为什么STM32CUBEMX中无法选择STM32WB09的BLE功能外设??

楼主(2024-10-21):
为什么STM32CUBEMX中无法选择STM32WB09的BLE功能外设??

网友A(2024-11-20):
是不是显示灰色
说明该项功能还没开发出来,等待下一个版本更新看看吧,这种只能手工配置。

网友B:
此功能cubemx 暂未支持,可等待下一个版本或者使用hal库形式开发

网友C(2024-12-28):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用于简化STM32微控制器的配置过程

网友D:
配置选项隐藏或未启用:在某些情况下,高级功能可能被默认设置为隐藏或禁用状态。尝试查找是否有关于BLE的隐藏选项或菜单,或者查阅STM32WB09的相关文档来了解如何启用BLE功能

网友E:
如果在STM32CUBEMX中无法选择STM32WB09的BLE(蓝牙低功耗)功能外设,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更新吧

网友F:
确保STM32WB09确实支持BLE功能,并且已经包含在STM32CUBEMX支持的MCU列表中。某些STM32系列或特定型号可能不支持BLE功能

网友G:
软件版本问题,确保你使用的STM32CUBEMX版本是最新的,或者至少是支持STM32WB09的版本。旧版本的软件可能不包含对新型号MCU的支持

网友H:
某些MCU功能需要特定的固件或中间件支持。确保已经安装了所有必要的固件和中间件,并且它们是兼容的

网友I:
可能是操作系统兼容性问题、驱动程序问题或其他外部因素导致的。尝试在不同的电脑或操作系统上操作,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J:
更新一下你的cubemx试试呢?

网友K:
可能是这个软件没支持,不过我觉得cubemx好像配置蓝牙本身也不行吧

网友L:
不支持这个功能吗?

网友L:
按理说发布了时候都会支持的啊

网友M:
更新一下cubemx试试吧,也许会OK

网友N:
对外就是个串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