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片上集成的2.5MB的Flash访问速度是多少?

楼主(2024-10-21):
M480片上集成的2.5MB的Flash访问速度是多少?

网友A(2024-11-21):
不知道,应该很快。几乎所有的应用应该都可以满足。

网友B:
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大容量的片上Flash存储器,其中一些型号的Flash容量高达2.5MB。

网友C:
应该很快,起码400KBPS

网友D:
关于Flash的访问速度,通常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配置。你这个应该去看看数据手册,才能知道的

网友E:
M480系列的Flash访问速度通常如下:读取速度:通常为1个系统时钟周期(1T)。写入速度:通常为多个系统时钟周期,具体取决于写入的数据量和Flash的配置。

网友F:
M480系列支持高速访问模式,可以进一步提高Flash的读取和写入速度。在高速模式下,Flash的访问速度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网友G:
不同型号的M480系列微控制器可能会有略微不同的Flash访问速度

网友H:
M484M:准读取速度:1个系统时钟周期(1T)。标准写入速度:多个系统时钟周期,具体取决于写入的数据量。

网友I:
M480系列微控制器的片上Flash访问速度通常为1个系统时钟周期(1T)的读取速度,写入速度则取决于写入的数据量和Flash的配置。

网友J:
具体型号的Flash访问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K:
这个速度怎么测试啊?有专用的测试速度工具吗

网友L:
一般来说应该很快吧,不过就按flash的读写速度来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