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支持CAN FD 么?

楼主(2024-10-21):
M480 支持CAN FD 么?

网友A:
这是不看数据手册的么?

网友B:
好像是支持的

网友C(2024-11-24):
CAN FD是CAN协议的扩展版本,提供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长的数据帧长度,适用于需要更高带宽和更大数据传输量的应用场景。

网友D:
M480是否支持CAN FD(CAN Flexible Data-Rate)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和软件配置。一般来说,M480是某种微控制器或设备的型号名称,而CAN FD是一种新型的CAN总线通信协议,具有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小的数据包大小限制。因此,要确定M480是否支持CAN FD,需要查阅该设备的技术规格书或相关文档,以了解其硬件和软件配置是否支持CAN FD协议。

网友E:
是的,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微控制器支持CAN FD协议。

网友F:
M480系列支持CAN FD的,并且支持高速数据传输,CAN FD支持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最高可达8Mbps,远高于传统CAN的1Mbps。

网友G:
CAN FD支持更长的数据帧,最大数据长度可达64字节,而传统CAN的最大数据长度为8字节。

网友H:
灵活的数据速率,CAN FD允许在同一帧中使用不同的数据速率,即在仲裁段使用较低的速率,在数据段使用较高的速率,从而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I:
增强的错误检测和纠正,CAN FD提供了更强的错误检测和纠正机制,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J:
M480系列中的多个型号都支持CAN FD,比如M484M,支持CAN FD协议。

网友K:
新唐的NuMicro M480系列微控制器支持CAN FD协议,提供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长的数据帧长度

网友L:
具体型号的支持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建议查阅具体型号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M:
肯定支持啊,而且M480的性能真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