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62有多大Flash和Ram呢?是非常适合做键盘的芯片吗?

楼主(2024-10-22):
NUC1262有多大Flash和Ram呢?是非常适合做键盘的芯片吗?

网友A:
可以做键盘

网友B(2024-11-29):
新唐的NUC126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23内核的微控制器,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包括键盘控制器。

网友C:
NUC1262的Flash容量为128KB。RAM容量为16KB。

网友D:
其实NUC1262的Flash和RAM容量对于键盘控制器来说是足够的

网友E:
128KB的Flash容量对于键盘固件来说是足够的。键盘固件通常不需要大量的代码空间,28KB的Flash可以容纳键盘的驱动程序、按键扫描算法、USB通信协议等。

网友F:
16KB的RAM容量对于键盘控制器来说也是足够的。键盘控制器通常不需要大量的RAM来存储数据,16KB的RAM可以用于存储按键状态、临时数据、缓冲区等。

网友G:
NUC1262支持USB 2.0 Full-Speed,可以用于实现键盘的USB通信。

网友H:
一般来说,NUC1262提供了足够的GPIO引脚,可以用于连接键盘的按键矩阵。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看看低功耗方面,NUC1262具有低功耗特性,适合用于电池供电的无线键盘。

网友J:
其实,NUC1262集成了多种外设,如定时器、PWM、ADC等,可以用于实现键盘的多种功能。

楼主:
NUC1262对于键盘控制器来说是足够的。它支持USB 2.0 Full-Speed,具有足够的GPIO引脚和低功耗特性,非常适合用于键盘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