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系统的can bus的接口协议是内置的,还是只是含有can的硬件接口?

楼主(2024-10-22):
系统的can bus的接口协议是内置的,还是只是含有can的硬件接口?

网友A:
系统的CAN Bus接口协议是内置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硬件接口,而是一个包含了协议栈和相关软件支持的完整通信解决方案。

网友B(2024-11-29):
CAN总线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控制等领域的通信协议。对于MCU(微控制器)来说,CAN接口的实现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内置CAN控制器和仅提供CAN硬件接口。

网友C:
一般来说,外置CAN芯片是需要设计外部CAN控制器与MCU之间的接口电路,增加了系统设计的复杂度。

网友D:
如果MCU内置了CAN控制器,这意味着MCU本身已经集成了CAN协议的硬件和软件支持。这种情况下,MCU可以直接通过内置的CAN控制器进行CAN总线通信,无需额外的外部CAN控制器芯片。

网友E:
内置CAN控制器减少了外部元件的数量,简化了系统设计。减少了外部CAN控制器芯片的成本。内置CAN控制器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

网友F:
内置CAN控制器的功能和性能通常是固定的,无法根据特定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G:
如果MCU仅提供CAN硬件接口,这意味着MCU本身没有集成CAN控制器,而是通过外部CAN控制器芯片来实现CAN总线通信。这种情况下,MCU需要与外部CAN控制器芯片连接,并通过SPI、I2C或其他接口协议与外部CAN控制器进行通信。

网友H:
外置CAN芯片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外部CAN控制器芯片来满足不同的性能和功能需求。可以支持更多的CAN总线节点和更高的通信速率。需要额外的外部CAN控制器芯片,增加了成本。

网友I:
新唐的MCU产品线中,有些型号内置了CAN控制器,而有些型号仅提供CAN硬件接口。具体取决于MCU的型号和系列。

网友J:
内置CAN控制器的MCU,例如NUC1262系列,内置了CAN控制器,可以直接进行CAN总线通信。

网友K:
仅提供CAN硬件接口的MCU,例如某些低端的MCU型号,可能仅提供CAN硬件接口,需要外部CAN控制器芯片来实现CAN总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