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有图形化配置软件吗?

楼主(2024-10-22):
新唐的MCU,有图形化配置软件吗?

网友A:
新唐的MCU,有图形化配置软件的,名称为:PinConfigure tool  上手效果挺好的

网友B(2024-12-15):
是的,新唐(Nuvoton)为其 MCU 提供了图形化配置软件,名为 NuMicro® Config Tools。

网友C:
NuMicro Clock Configuration Tool可以用于配置 MCU 的时钟系统。提供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选择和配置时钟源、分频器等。

网友D:
我知道的是Interrupt Configuration Tool用于配置 MCU 的中断系统。提供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选择和配置中断源、优先级等。

网友E:
其实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Tool用于配置 MCU 的外设模块。提供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配置 UART、SPI、I2C 等外设。

网友F:
官方肯定会有一点图形化配置软件,但是得看你需求来适当下载使用啊

网友G:
有个工具是NuMicro I/O Pin Configuration Tool:用于配置 MCU 的 I/O 引脚功能。提供图形化界面,方便用户选择和配置引脚功能。

网友H:
我觉得会有的,这么大的公司能没有这点生态?

网友I:
可以去官网找找啊,一般官网能找到的

网友J:
可视化配置工具啊,就类似与ST的cubemx这种吗

网友K:
直接看新唐的配置工具吧,应该是支持可视化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