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程序跑飞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4-10-21):
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跑飞了,一般都由什么问题导致?

网友A:
程序逻辑错误或者内存溢出等软件bug导致的,也可能是硬件或者外部环境因素导致的

网友B:
如果程序中存在无限循环且没有适当的退出条件,程序可能会一直执行下去,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C:
递归函数的错误实现可能导致无限递归调用,使程序陷入无限循环,最终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D:
程序中存在未捕获或未处理的异常

网友E:
程序死锁

网友F:
一般都是hardfalt  主要检查内存操作,指针、变量。以及一些结构的赋值等

网友G:
程序本身有问题,受到干扰,中断处理不合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