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请问各位,如何调试软件的,毕竟20KHZ的载波太快了

楼主(2024-10-21):
请问各位,如何调试软件的,毕竟20KHZ的载波太快了

网友A:
哥们,描述问题清楚点,看你的描述,这也不知道你想要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描述问题清楚点,看你的描述,这也不知道你想要问啥

就是电机运行时候,数据更新太快了,用keil根本看不到瞬间值

网友B:
参考数字示波器的做法,采集一小段数据放数组里,然后发送出来。

网友C:
如何调试软件?说的是调试那个软件呢?20KHZ的载波这个应该说的是电机相关,描述的一点的不清楚啊

网友D:
啥,还在用 jtag 调试?为啥都喜欢用这么落后的调试方法?
请忘掉 jtag,改用无敌串口打印调试吧
单步调试在很多场景都会受到限制(譬如 halt 的时候,电机驱动不再换相直接烧毁电机线圈), 而且断点信息很难保存下来和代码一起分享给其它参与者。而 log 打印则非常灵活和高效,是终极调试方案。

譬如开源 cdfoc,使用用户 485 接口,输出 printf 打印和 波形数据,速率最高可达 50Mbps,支持对等多主的 485,不担心冲突:
https://github.com/dukelec/cdfoc

网友E:
可以用凌鸥的LKS_SCOPE工具进行数据跟踪,可以实现媲美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F:
逻辑分析仪?

网友A:
到凌鸥官网下载lksscope,教程到b站凌鸥官方号,找lksviewer教程(lksscope是lksviewer的升级),分高速和低速数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