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各位大佬,定子绕组三角形连接如何等效成星型连接

楼主(2024-10-21):
各位大佬,定子绕组三角形连接如何等效成星型连接

网友A:
可以不做等效,软件控制上不做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做等效,软件控制上不做区分

为啥能不做区分,三角形电流的流向显然和星形电流流向不一样

楼主(2024-12-31):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做等效,软件控制上不做区分

两种连接方式的三相电压合成矢量大小不一样的,三角形合成电压应该是星形的根号3倍,做滑模观测器还是要考虑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