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_Scope没有变化

楼主(2024-10-22):
我用LKS_Scope进行电机的调试时,当我改变程序的时候,LKS_Scope并没有变化,还是按最开始的程序运行,不知道原因,求大佬帮忙指教

网友A:
检查一下标签页前面的框框有没有打对号,要勾选

网友B:
需要使能示波器,以及对内存地址的关联,最近在研究软件示波器,很有感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