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硬件i2c起始条件卡住

楼主(2024-10-22):
大家好,我这几天遇到i2c2, pb10, pb11, 使用一段时间后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没有收到EV5中断,看数据总线都是高电平,
我已经采取的措施有,发送之后en,disable, 发送之前再启用,没有实质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希望大家可以提供点参考意见

网友A(点评):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问题,还是软件模拟比较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速度太慢了点

网友B:
检查I2C2的配置

网友C:
I2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I2C总线(SDA和SCL)在发送起始条件时的波形。正常情况下,SCL应为时钟信号,SDA在起始条件时应从高电平拉低到低电平。

楼主:
是运行一段时间出了问题,查配置的方向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这个是中断没有产生,不是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I2C总线(SDA和SCL)在发送起始条件时的波形。正常情况下,SCL应为时钟信号,SD ...

用了金沙滩的分析仪看了,卡住的时候没有起始条件,没有下降沿,两根线都是高电平,我也看了国民技术的I2c的Note,建议加滤波电容,还将端口的skew_rate设为Low,也是没有解决问题.看那个手册上面说是scl信号有毛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运行一段时间出了问题,查配置的方向是什么?

换器件试试

网友E:
是不是有啥错误标记没处理?

楼主:
不好换,发现卡死直接复位i2c控制器,重新配置,就这样了,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啥错误标记没处理?

调试跟踪了,没有任何错误标志

网友F:
换最新的底层驱动库试试

网友G:
好家伙,这么麻烦?还是软件模拟可控啊。

网友H:
换模拟iic

网友H:
不受硬件这些鸟气

网友I:
通常设置重试次数

网友J(2024-11-22):
后面怎么解决呢,我也有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