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下载HC32L130 GCC编译的hex文件

楼主(2024-10-22):
如何下载HC32L130 GCC编译的hex文件

网友A:
用jlink不就可以烧录了吗

网友B:
一般可以考虑ISP烧录,如果方便的话用DAP烧录也行

网友C:
现在不是有烧录器吗,用DAP或者jlink就行啊

网友D:
这个烧录太简单了吧,你用SWD接口正常弄个烧录器就可以烧录的啊

网友E:
要下载HC32L130 GCC编译的hex文件到目标设备,通常需要使用一个编程器(也称为烧录器或调试器)。

网友F:
确保你有一个支持HC32L130的编程器,如ST-Link、J-Link或CMSIS-DAP。

网友G:
OpenOCD是一个开源的调试和编程工具,支持多种编程器和MCU。

网友H:
从SEGGER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直接用jlink烧录就行的啊

网友I:
下载HC32L130 GCC编译的hex文件到目标设备通常需要使用编程器和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J:
你可以选择使用OpenOCD、ST-Link Utility或J-Link GDB Server等工具来完成下载。确保编程器和目标设备正确连接,并按照正常烧录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