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电感量请教

楼主(2024-10-22):
我有一个互感器,想咨询一下,在不改变匝数和线径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哪些参数来怎么样改变电感量

楼主:
就是这样的互感器

网友A:
换不同的磁芯

网友A:
还可以加气隙

楼主:
卷绕式的,气隙不好加

楼主:
就是想通过哪个参数检测可以控制,网上说是磁感应强度

网友B:
磁芯 线的材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通过哪个参数检测可以控制,网上说是磁感应强度

尺寸,磁导率。

网友C:
绕线方式

楼主:
线的材质是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