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单片机在使用中,UART串口通信异常

楼主(2024-10-24):
HC32单片机在使用中,UART串口通信异常

网友A:
配置的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收发吗?还是关联printf有问题呢?

网友B:
在使用HC32单片机进行UART串口通信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异常情况。

网友C:
UART引脚连接错误,例如TX和RX引脚接反。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不匹配,确保单片机和外部设备的电源电压一致,并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UART波特率设置与外部设备不匹配。检查并确保单片机和外部设备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网友F:
数据位、停止位或校验位设置与外部设备不匹配。

网友G:
UART中断未使能,导致数据无法及时处理。

网友H:
系统时钟配置错误,导致UART波特率计算不准确。

网友I:
数据接收缓冲区溢出,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J:
电磁干扰导致UART通信不稳定。

网友K:
软件逻辑错误导致UART通信异常。

网友L(2025-01-31):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