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KEIL下开发NUC1262,KEIL是免费支持吗?

楼主(2024-10-23):
在KEIL下开发NUC1262,KEIL是免费支持吗?

网友A:
MDK-Lite是免费版

网友B:
KEIL是否免费支持NUC1262的开发取决于具体的KEIL MDK版本和NUC1262是否在该版本的支持列表中。

网友C:
查看KEIL的官方文档或支持列表

网友D(2024-12-15):
在 KEIL 下开发 NUC1262,KEIL 本身并不是完全免费的

网友E:
KEIL MDK-ARM 提供一个免费版本,称为 MDK-Lite。这个版本有一些限制,例如代码大小限制为 32 KB。

网友F: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代码容量或更多的功能,你需要购买完整版本的 MDK-ARM。

网友G:
KEIL 提供了针对 NUC1262 的设备支持包(Device Support Pack),通常称为 CMSIS-Pack。这个包包含了 NUC1262 的启动文件、外设驱动和中断向量表等。

网友H:
MDK-Lite 版本的 KEIL 对代码大小有限制,通常为 32 KB。如果你的项目代码超过这个限制,你需要购买完整版本的 MDK-ARM。

网友I:
其实MDK-Lite 版本可能会有一些功能限制,例如调试功能可能不如完整版本强大。

网友J:
对于学术和教育用途,KEIL 提供一些优惠和免费许可证。

网友K:
如果你需要更大的代码容量和更多的功能,你可以购买完整版本的 MDK-ARM。价格根据许可证类型和使用范围有所不同。

网友L:
在 KEIL 下开发 NUC1262,你可以使用免费的 MDK-Lite 版本,但需要注意代码大小限制。如果你需要更大的代码容量或更多的功能,你需要购买完整版本的 MDK-ARM。

网友M:
你可以通过 KEIL 的 Pack Installer 安装 NUC1262 的 CMSIS-Pack。这个过程通常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