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480电路设计时,需要外接XTAL 吗?

楼主(2024-10-23):
新唐的M480电路设计时,需要外接XTAL 吗?

网友A:
看你需求,一般来说是需要外接的

网友B:
这个主要是根据你对时钟的要求精度来说吧

网友C(2024-11-22):
我觉得是需要外接,比较稳定而且很好用的

网友D:
新唐的 M480 系列微控制器在电路设计时,是否需要外接 XTAL(晶振)取决于具体的设计需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E:
M480 系列内置了一个低功耗的 RC 振荡器,通常用于低功耗应用或作为备用时钟源。M480 系列还内置了一个 PLL(锁相环),可以用于生成高频率的时钟信号。

网友F: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时钟精度和稳定性,通常会使用外部晶振(XTAL)。M480 系列支持外部晶振,通常使用 4 MHz 或 8 MHz 的晶振。

网友G:
除了晶振,M480 系列还支持外部时钟源(如外部振荡器),可以提供更高的频率和稳定性。

网友H:
我觉得外部晶振通常比内部振荡器具有更高的精度,适用于需要高精度时钟的应用,如通信协议(UART、SPI、I2C 等)。

网友I:
内部振荡器通常功耗较低,适用于低功耗应用。外部晶振会增加功耗,但提供更高的性能。

网友J:
其实外部晶振会增加电路设计的成本,包括晶振本身和相关的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