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62支持ISO-7816吗?

楼主(2024-10-24):
NUC1262支持ISO-7816吗?

网友A:
NUC1262 支持 ISO-7816 协议,可以通过其外设接口实现与智能卡的通信。

网友B:
ISO-7816是什么

网友C:
ISO-7816 是一种用于智能卡和终端设备之间通信的标准协议,通常用于金融、身份验证、门禁控制等领域。

网友D:
NUC1262 可以通过UART 接口,NUC1262 提供了多个 UART 接口,可以通过配置 UART 接口来实现 ISO-7816 协议的通信。UART 接口可以配置为异步串行通信,支持智能卡的 T=0 和 T=1 协议。

网友E:
其实NUC1262 提供了丰富的 GPIO 引脚,可以通过配置 GPIO 引脚来控制智能卡的复位信号(RST)、时钟信号(CLK)和电源信号(VCC)。

网友F:
定时器,NUC1262 提供了多个定时器模块,可以用于生成智能卡所需的时钟信号(CLK)。

网友G:
NUC1262 支持 ISO-7816 协议,可以通过其 UART 接口和 GPIO 引脚实现与智能卡的通信。

网友H:
通过合理配置 UART 接口和 GPIO 引脚,可以实现智能卡的复位、时钟和数据通信。NUC1262 的高性能和丰富的外设使其成为智能卡应用的理想选择。

网友I:
一般来说外置的话是支持的

网友J:
可以支持啊,就用串口或者SPI这种被

网友K:
得看这个协议开源开放不,开的话就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