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芯片,QFN48有几路中断跟I/O接脚?

楼主(2024-10-24):
关于NUC芯片,QFN48有几路中断跟I/O接脚?

网友A:
NUC1262 提供了丰富的中断资源,支持多种外设中断。具体的中断数量和类型取决于芯片的具体配置和外设使用情况。

网友B:
又三十多路吧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选的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这个数据。

网友C:
其实NUC1262 支持多个外部中断引脚,通常可以通过配置 GPIO 引脚来实现外部中断功能。

网友D:
定时器中断,NUC1262 提供了多个定时器模块,每个定时器模块都可以生成中断。

网友E:
UART 中断,NUC1262 提供了多个 UART 接口,每个 UART 接口都可以生成接收和发送中断。

网友F:
SPI 中断,NUC1262 提供了多个 SPI 接口,每个 SPI 接口都可以生成中断。

网友G:
I2C 中断,NUC1262 提供了多个 I2C 接口,每个 I2C 接口都可以生成中断。

网友H:
我知道的是NUC1262 在 QFN48 封装下提供了多个 I/O 引脚,这些引脚可以配置为不同的功能,如 GPIO、UART、SPI、I2C 等。以

网友I:
其实NUC1262 在 QFN48 封装下提供了丰富的中断和 I/O 引脚资源,可以满足多种应用需求。

网友J:
通过合理配置和使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复杂的外设控制和数据通信。具体的中断和 I/O 引脚数量和配置取决于芯片的具体型号和外设使用情况。

网友K:
一般中断应该可以看程序源码得到的,而且中断引脚估计是IO都是可以支持外部中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