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8K键盘方案中的8K是什么? 可支援8K解析度吗?

楼主(2024-10-25):
8K键盘是什么? 可支援8K解析度吗?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啊,一般来说需要看看你的USB的响应速度吧

网友B:
新唐的8K键盘方案中的“8K”通常指的是USB的回报率吧

网友C:
你说的支援8k解析度的话是啥意思啊?

网友D:
感觉就是USB的速率回报这种

网友E:
应该就是USB的响应速率吧,我觉得啊

网友F:
这个具体还得看这个键盘的描述和参数,才能知道这个8K是代表啥

网友G: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销售或者代理商啊

网友H:
一般来说是支持8K的USB的回报率的

网友I:
应该是跟USB有关系吧,我猜

网友J:
8K键盘是不是响应速度非常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