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设计键盘来说USB 2.0 就可以吗? 还是需要到USB 3.0?

楼主(2024-10-25):
新唐的MCU设计键盘来说USB 2.0就可以吗? 还是需要到USB 3.0?

网友A:
对的,一般USB2.0就是可以的,速度完全够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如果功能不复杂,其实2.0就行

网友C:
USB FS就可以满足 新唐的NUC121 M252  M2L31系列

网友D:
在设计键盘时,选择合适的USB接口版本主要取决于应用需求和性能要求。对于大多数键盘应用,USB 2.0已经足够满足需求,而USB 3.0通常不是必需的。

网友E:
USB 2.0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标准,具有以下特点:传输速率:最大传输速率为480 Mbps(兆比特每秒)。功耗:较低的功耗,适合电池供电设备。兼容性:广泛兼容各种设备和操作系统。成本:较低的成本,适合大规模生产。

网友F:
对于键盘来说,USB 2.0的传输速率已经足够,因为键盘的数据传输量相对较小。键盘通常只需要传输按键状态信息,这些数据量非常小,USB 2.0的传输速率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G:
USB 3.0具有更高的传输速率和带宽,但通常不是键盘设计的必需品。USB 3.0的特点包括:传输速率:最大传输速率为5 Gbps(千兆比特每秒)。功耗:相对较高,但可以通过USB Power Delivery(USB PD)协议进行优化。兼容性:向下兼容USB 2.0设备。成本:较高的成本,主要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设备。

网友H:
对于键盘来说,USB 3.0的高传输速率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键盘的数据传输量非常小,USB 2.0已经足够满足需求。此外,USB 3.0的较高功耗和成本也不适合键盘这类低功耗、低成本的设备。

网友I:
USB 2.0完全足够,可以满足按键输入的实时性和稳定性要求。

网友J:
虽然游戏键盘可能需要更高的响应速度,但USB 2.0的传输速率仍然可以满足大多数游戏需求。

网友K:
如果键盘需要传输大量数据(例如,带有触摸板或手势识别功能的键盘),可能需要考虑USB 3.0,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