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基本抗静电等级能力是多少等级?

楼主(2024-10-25):
新唐的MCU基本抗静电等级能力是多少等级?

网友A:
以前看的好像至少是8000V。

网友B:
新唐的MCU通常会达到这些等级:2级(Class 2):触放电:±2 kV,空气放电:±2 kV,3级(Class 3):接触放电:±4 kV,空气放电:±8 kV,4级(Class 4):接触放电:±6 kV,空气放电:±8 kV

网友C:
新唐的MCU(微控制器)的抗静电等级能力通常会根据不同的产品系列和型号有所不同。

网友D:
一般来说,新唐的MCU会遵循国际标准,如IEC 61000-4-2(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来评估其抗静电能力。

网友E:
这个没注意过啊,一般来说应该也就2级这种等级吧

网友F:
具体的抗静电等级能力需要参考新唐官方提供的产品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例如,某些高端系列的MCU可能会达到更高的抗静电等级,如4级或更高。

网友G:
假设我们查看新唐的某款MCU产品(如NUC123系列),其抗静电等级可能在数据手册中有如下描述:接触放电:±4 kV,空气放电:±8 kV

网友H:
MCU在接触放电测试中能够承受±4 kV的静电放电,在空气放电测试中能够承受±8 kV的静电放电。

网友I:
新唐的MCU基本抗静电等级能力通常会达到2级、3级或4级,具体等级取决于产品型号和系列。开发者在使用新唐的MCU时,应参考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以获取准确的抗静电等级信息。

网友J:
一般来说,芯片的手册应该会有写吧

网友K:
你主要是要看芯片手册,而且芯片一般的抗静电这块,外围电路也要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