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可以使用eclipse IDE开发吗?

楼主(2024-10-25):
新唐的MCU可以使用eclipseIDE开发吗?

网友A:
新唐出的有自己的eclipseIDE这类开发IDE。

网友B:
将新唐提供的库文件和头文件导入到项目中。配置项目的编译选项,确保正确链接新唐的库文件。

网友C:
使用Eclipse的编译工具编译项目。连接调试器(如Nu-Link)到MCU,并使用Eclipse的调试功能进行调试。

网友D:
新唐的MCU可以使用Eclipse IDE进行开发。

网友E:
开发者需要安装Eclipse IDE、新唐的开发工具包,并配置Eclipse以支持新唐MCU的开发。

网友F:
肯定支持啊,毕竟IAR现在都是用的eclipse的壳子了吧

网友D:
你可以研究研究,我觉得应该是支持这个软件的

网友G:
其实你可以看看vscode,这个就是类似于IDE了,就可以玩耍了

网友H:
这种不如用keil的了,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I:
新唐的MCU可以使用Eclipse IDE进行开发。Eclipse是一个开源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广泛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新唐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和插件,使得开发者可以在Eclipse中进行MCU的开发、调试和仿真。

网友J:
建议还是使用IAR或者keil开发,比较容易